为什么热轧圆钢表面氧化铁发红?

楼主(2009-05-14):
为什么热轧圆钢表面氧化铁发红?调质处理后还是发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中情况!

网友:
由于铁在高温中与氧进行了化学反应,导致钢表面生成了三氧化二铁,而三氧化二铁本身就是红色的。

网友:
好啊
很好的学习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