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20车床维修,我的教学课题---请教

楼主(2009-05-15):
本人任《机械设备维修与工艺》的理论教学任务,其中做了一个“c620车床维修”教学课题,在具体实施时觉得涉及的范围太大,各位有好的建议吗?谢谢了!

楼主:
附上课题内容:C620-1型车床维修课题(理论分析)计划
一、课题
1、主轴(床头)箱部分   4、床身部分               7、离合器轴及三杆部分
2、主轴部分             5、溜板箱与尾座部分       8、整机调整与试车(含加工精度、离合
3、进给箱部分           6、大中小拖板及刀架部分      器、主轴制动、脱落蜗杆等方面)
二、任务
1、分析后绘制装配系统图                  7、定位与紧固情况分析
2、易损件判断                            8、易出故障分析及修理方法
3、零件的修复加工工艺卡                  9、润滑分析(含选用油、润滑方式、润滑部位)
4、零件个体或装配精度检测方法           10、数据标准(ISO、国标、部标、行标等)来源
5、装配间隙调整方法                     11、装配后的要求分析
6、装配方法与难度分析
三、分组及课题任务(一个班40人)
第一组:5人
课题1:主轴(床头)箱部分(主轴与离合器轴除外)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1(任选一轴)、2、3(任选一齿轮)、4、5、6、7、8、9、10、11

第二组:5人
课题2:主轴部分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1、2、3(主轴)、4、5、6、7、8、9、10、11

第三组:5人
课题3:进给箱部分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1(塔式齿轮轴)、2、3(任一齿轮)、4、5、6、7、8、9、10、11

第四组:5人
课题4:床身部分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3(导轨面)、4(导轨面)、7(与各部件间)、9、11

第五组:5人
课题5:溜板箱与尾座部分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1(尾座)、2、3(拨叉)、4、5、6、7、8、9、10、11

第六组:5人
课题6:大中小拖板及刀架部分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1(刀架)、2、3(中拖板燕尾)、4、5、6、7、8、9、10、11

第七组:5人
课题7:离合器轴及三杆部分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1(离合器轴)、2、3(丝杆弯曲)、4(丝杆)、5、6、7、8、9、10、11

第八组:5人
课题:8、整机调整与试车(含加工精度、离合器、主轴制动、脱落蜗杆等方面)
任务:以上第二项中的10、11,列出整机调整部位及调整方法,含试件检测、试车等方面
四、思路与方法
弄清结构原理→模拟拆卸→解决部分任务→模拟检测零件→解决部分任务→模拟装配→解决部分任务→整体分析及其它分析
五、要求
1、完成所有规定任务——可完成单项任务中典型的一部分,或全部。每组上交一份课题报告。
2、课题口头讲述——所有组员参加,其他各组评分。
3、组员分工,团结协作,组内讨论,班内讨论,互相交流,资源共享。
六、评分
1、组内自评分——组内对每人评分,合计100分
2、课题口头讲述评分——另外七组对讲述组评分(满分100),对组员评分(满分100)
3、课题报告评分——教师评分(满分100)
4、个人成绩评定——第1项50%,第2项20%,第3项30%(占平时成绩的60%)

楼主:
实施后觉得任务项11条涉及的范围过大,内容较多,初步考虑以第8项“易出故障分析及修理方法”为主线,其它10项为其服务,可行吗?

网友:
呵呵,看了一下安排的挺周密的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不是很专业)有分部有主线;有思路有方法;有要求有评分,不错的!即然是计划要是能有个时间上的安排那就更好些,再就是评分还要细化具体些。只是我个人意见,还有望更熟悉的大侠点评。

楼主:
多谢版主点评,教学时间安排的确是难题。根据这段时间具体实施来看,我大体把时间分为三大部分:
    1、前期明确任务、结构了解、资料准备;
    2、实际拆卸后分析与验证结构原理、收集易损件及其部位以及收集课题任务的其它项资料(用了6课时时间,即一天);
    3、根据收集的资料,以及前期维修基础知识,着手对课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编写完成任务。
    其中1、3两部分是课余时间进行,难以把握时间长短。
   另:评分确实简单了,起到的约束力不大,待改进。

楼主:
课题6(大中小拖板及刀架部分)思路:
    以间隙、精度为主线和核心(车刀的三维方向:X——沿床身的纵向;Y——沿中拖板的横向;Z——高度方向)
    一、间隙分析
1、X——丝杆本身的轴向间隙、丝杆与开合螺母间隙、开合螺母与溜板箱间隙、溜板箱齿轮与床身下齿条啮合间隙、大拖板与中拖板的燕尾配合间隙(镶条调节)、中拖板转盘与小拖板孔轴配合间隙、小拖板丝杆与螺母间隙、小拖板丝杆间隙、方刀架与小拖板间隙、车刀与方刀架紧固程度。
    不知该方向间隙有无遗漏处?该方法是否可取?有何该注意的问题?
    请各位朋友指点为谢。

楼主:
另:间隙检测方法、各处间隙标准还是问题。

网友:
没有电气上的故障么?
既然是教学
那就至少应该教同学怎么判断是电器故障还是机械故障

楼主:
哦,建议蛮好的。目前我们的教学是机、电分离,由另一门课程另一老师负责电的维修,对于电我是外行,看来要加强学习才行了。机与电在维修中是紧密相连的。

网友(2009-06-24):
少试车、验收步骤及验收国标

楼主:
谢谢10楼的好建议,待补充及完善。

楼主(2009-08-24):
多谢10楼的意见,课题还待完善与补充。

网友:
设备几何精度降低是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的主因,我们实际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先按C620车床随机出厂的合格证明书检测相应精度,再制定修理方案。另外,C620车床床头箱部分 、大中小拖板及刀架部分、变速箱部分故障较多,离合器及制动器易磨损,应重点对待。其次,C620车床电气部分很简单,能看得懂电气图即可。

楼主(2009-10-08):
xfsyb1971 先生说的没错,近一个多月来带学生对该车床进行了多次拆装,分析了各部件易出故障的部位,确实是“床头箱部分 、大中小拖板及刀架部分、变速箱部分故障较多,离合器及制动器易磨损,应重点对待”。可惜没有出厂资料,一些参数无法确定。
通过学生的实际拆装分析,我觉得该课题对机修专业学生的机修理论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高职机械类学生应加强此类实习与学习。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很             不明白

网友:
很不明白 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