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管---请教

楼主(2009-05-15):
请问,有没有做热管的厂家?热管原理是?安装方式是?

网友:
这位同学,以后不要在这里询问厂家,只讨论技术问题。我看你发过几次类似问题,如果再不停止就当垃圾贴处理了!

网友:
热管是干嘛的?

网友:
热管是做余热回收设备的,主要用于回收加热炉烟气及锅炉烟气的余热。一般倾斜15°安装,一侧为高温烟气另一侧为低温空气,利用热管把高温烟气的热量传给低温空气,低温烟气加热后进入燃烧室与燃料燃烧,提高热效率。

网友:
上述只是一种用途

网友:
热管原理: 热管技术

 热管这项技术早在1963年就在位于美国的LosAlamos国家实验室中诞生了,其发明人是G.M.Grover。热管属于一种传热元件,它充分利用了热传导原理与致冷介质的快速热传递性质,透过热管将发热物体的热量迅速传递到热源外,其导热能力已远远超过任何已知金属的导热能力。以前热管技术一直被广泛应用在宇航、军工等行业,被引入散热器制造业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正是因为有热管技术的存在,使得人们改变了传统散热器的设计思路,摆脱了单纯依靠大风量风扇获得更好散热效果的传统散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低转速、低风量风扇配合热管技术的崭新散热模式。热管技术更为PC的静音时代带来了契机。
走近热管看究竟

热管技术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高性能呢?这个问题我们要从热力学的角度看。物体的吸热、放热是相对的,凡是有温度差存在的时候,就必然出现热从高温处向低温处传递的现象。热传递有3种方式:辐射、对流、传导,其中热传导最快。
热管就是利用蒸发制冷,使得热管两端温度差很大,使热量快速传导。常见的热管均是由管壳、吸液芯和端盖组成。制作方法是将热管内部抽成负压状态,然后充入适当的液体,这种液体沸点很低,容易挥发。管壁有吸液芯,由毛细多孔材料构成。
热管一端为蒸发端,另外一端为冷凝端。当热管一段受热时,毛细管中的液体迅速蒸发,蒸气在微小的压力差下流向另外一端,并且释放出热量,重新凝结成液体。液体再沿多孔材料靠毛细力的作用流回蒸发段,如此循环不止。热量由热管一端传至另外一端,这种循环是快速进行的,热量可以被源源不断地传导开来。
热管技术的特点
高速度的热传导效果:
- 重量轻且构造简单。
- 温度分布平均,可作均温或等温动作。
- 热传输量大。热传送距离长。
- 没有主动元件,本身并不耗电。
- 可以在无重力力场的环境下使用。
- 没有热传方向的限制,蒸发端以及凝结端可以互换。
- 容易加工以改变热传输方向。
- 耐用、寿命长、可靠,易存放保管。
热管的制作工艺
看似简单的热管其实对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它的工艺及测试:
- 工作流体选定:非燃性、操作温度、热传量、容许热阻、经济性。
- 容器材料选定:热传导性、真空维持度、耐压、流体相容性(腐蚀、化学反应)。
- 容器及注入加工:长度、去毛边、洗净、封口、保存。泄漏测试就:氦气泄漏探测、高压气泡检查(防止容器出现针孔、裂隙以及氧化)。
- 真空烘烤:高温、真空的环境下对热管组件作毛细表面脱水、脱氧处理。
- 工作流体真空处理:加热驱出(液态)、气态液化(气态)、真空补汞法。注入封口:钨电极纯气熔接(这对于导热管来说,是唯一的防漏封口法)。
- 抽样测试:氧化/腐蚀耐用性测试、最大热传效能测试、最大弯曲/扁平后泄漏测试、最大弯曲/扁平后效能测试、寿命测试。
 其他特性限制
在热传输上,热管也有一些限制:
- 黏性限制:低温的蒸气流动黏性力。
- 音速限制:蒸气流达音速的塞流现象。
- 飞散限制:蒸气流速过大,超过液体表面张力,使液滴飞散的剪断力。
- 毛细管限制:流体的流量大于毛细输送能力。此现象易使毛细干燥,烧毁导管。
- 沸腾限制:所有流体都达沸腾汽化时,会降低传热的能力。

网友:
学习了。这个高技术点。我平时用的类似的。就是利用射流真空抽气,在那“气筒”的外侧有个冷冻腔通冷冻水的作冷却的,为排出的热气作降温后排放

楼主:
版主,知道了。想问一下,热管的加热段与冷却段的比例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只是略知皮毛,这些问题得专家来回答

网友(2009-11-20):
谢谢啊,又学习了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