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的螺杆(铜的)能承受的最大径向力是多少--求助

楼主(2009-05-15):
请问M3的螺杆(铜的)能承受的最大径向力是多少?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看铜的软和硬。我大该算了一下0.5-1T

楼主:
谢谢2#,具体硬度不是很清楚,觉得还可以,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2009-11-25):
补充一下,是59铜的。

网友:
M3螺杆的底径截面仅有不到4平方毫米,即使按拉伸强度每平方毫米25千克计,也仅有不到100千克。老吴的0.5-1T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