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中频加热时线圈的噪声?

楼主(2009-05-15):
我们这里一台西安动化的中频加热设备,使用过程中通电后到一定频率有很大的噪声发出,是不是因为频率的问题,大概在2500HZ左右。
  或者是不是线圈需要设计一些特定的形状?

在高频的设备上没有声音。

再请教个问题:铜的固有频率是多少?这种参数去哪查?

网友:
任何物体都有它的固定振荡频率.当然振荡频率与物体的质量,形状和体积有关.如遇外界的振动频率接近或成倍数时(特别是3倍)会产生共振.其特征是面积大且薄的物体振幅大,频率低,面积小且较厚的物体振幅小,频率高.建议楼主用绝缘漆或树脂将线圈灌注固紧可避开音频段的共振频率.

网友:
心结 友好!
.
这是电磁感应引起的铁磁性物质伸缩产生的机械声。
.
我们一般人耳朵的听力范围是20——20000Hz ,也就是所谓20-20KHZ这一音频的定义。
.
中频炉的频率在音频内,而高频炉在音频之外,所以……。
.
syw   090516---07.19

网友:
显而易见,选择20kHz以上的频率

网友:
显而易见,选择20kHz以上的频率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能避免噪音,因有低次谐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去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