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里怎么移动特征---求助

楼主(2009-05-15):
在pro/e里怎么移动特征?特征操作里只有复制啊! 请知道的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有用过的请麻烦解答,谢谢!!

网友:
特征操作里面有个复制,点选进入复制的操作,它会弹出一个菜单管理器,选“移动,独立,完成”,然后选择要移动的特征,按提示操作就好了!也可以进行移动后旋转什么的,但他的性质还是复制,原来的特征还在!

楼主(2009-12-18):
如果两个特征具有完全相同的移动复制属性,可否做成组一起特征操作呢?

网友:
建立关系,通过改变要移动特征的主要尺寸可以,复制的还要删除或隐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