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操作---请教

楼主(2009-05-15):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在pro/e里怎么移动特征?特征操作里只有复制啊!
2、做螺纹时。利用螺旋扫描做好后怎么进行螺纹收尾?
3、做装配图时,零件的相对位置已经放好了,但是需要移动一下,怎么移动请回答。
请知道的麻烦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烦请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急啊!
请高手帮忙解答啊!!
先谢了!!

网友:
PROE 特征的建立都是“完全约束” 像CAD里面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不行,可以“编辑特征”。
螺旋扫描: 扫描轨迹:一条直线加一小段圆弧即可,应该就是你所要求的收尾。
装配图中要移动位置:点击你要移动的零件,右击 “编辑定义”同你问的第一个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
回去试试看

网友:
不错的解释,谢谢4楼。

网友:
4楼的是正解,谢谢

楼主(2009-12-18):
楼上不知道有螺纹收尾这一说?

网友:
4楼讲解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