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能否弯曲传送?

楼主(2009-05-15):
现工厂要设计一自动送料机构,需要往复加工。想用传送带,但需要两次近90度的弯曲,希望只用一个动力解决,希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有180°皮带转弯输送机。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传送带是怎样弯曲

楼主:
谢谢解答!不好意思,刚才不在。我不会发图片表达不是很清楚,要弯两个90度。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力是直线传导的,上面有弧度的传送带是通过什么方式弯曲的,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机场的行李输送带不就是弯的么?弯来弯去的弯了N个

楼主:
我们厂想自己做,就不知道它到弯曲的地方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链带,还是皮带

楼主:
我没到机场看过,不知道也没见过同类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图片很简单,在帖子下面“添加附件”

楼主:
谢谢管理员同志,正在学习中。

网友:
可以看一下博世力士乐的输送系统。

网友:
是弯两个90°,知道了。用转弯链板的就可以了,链板下面有挂钩,挂在轨道上。机场用的也是一种链板输送机,可以转弯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我公司的输送带都是这样弄的!你可以去查一下斯诺克的产品,这样的几乎都是行业标准件来的了!参考一下吧!

网友:
不用费脑子了,市场上有很多的皮带线制造厂可以作,买来用就可以了,皮带线的价格是所有输送线中最便宜的。
把要求说明就行。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