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矢量化中的符号查找与替换功能 转自CSoft中国网站

楼主(2009-05-15):
在电气图纸中往往有大量得电气符号,在机械、建筑、地图中也有大量形状相同的标记。在光栅图中,这些符号或标记看起来是一致和整齐的,但因为原始资料打印、绘制的误差,以及扫描的损失,当我们放大这些内容时,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差异的。
    如下图中的这些电气符号,代表的内容是相同的,但仔细观察光栅像素是有差异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光栅图的矢量化,结果将是一些基本构成元素,如直线、圆、弧、多义线、文字等等。因为这些同类符号之间光栅的差异,在识别后往往导致了矢量的差别,达不到我们对精度要求的预期,同时我们会要求这些符号能够做到一致和统一,也便于修改和管理。
    WiseImage Pro中提供的符号库功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符号库可以用于符号的查找和替换,并可以用于全自动矢量化过程中符号的识别。

符号库

    “符号识别模板库”是专门用户保存符号定义的。该符号库可以保存为单独的磁盘文件,可以方便的分类以及分发。符号库提供了灵活方便的定制工具,可以根据用户自己图纸的情况或不同的行业类型来定义自己的符号库。
    下面就是符号识别模板库维护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可以新建、打开、保存符号识别模板库;并可以定义符号识别模板库中的内容,包括维护符号(添加、删除、修改)、定义符号匹配、设置符号是否可用状态等。
    在符号识别模板库中的每个符号都包含替换项和查找项,其中查找项可以同时为多个。符号的查找项和替换项都可以为光栅或矢量(如果是矢量,根据需要也可以是块)。一般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用矢量的符号来替换原有的光栅,因此大多数情况查找项可能为光栅定义,而替换项为矢量定义。
    【提示】WiseImage为了更方便和智能地进行符号的定义及处理,支持利用矢量形状的定义进行光栅符号的查找。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一个符号的查找项和替换项都用矢量来定义,系统也可以根据这种矢量形状的定义来搜索到外形上相近的光栅符号。
    对于电气图或流程图,符号往往与其他直线间有相互连接的位置要求,为了更好的定位,符号查找的定义中可以定义符号上的连接线,这样在进行符号查找/替换时定位会更准确。
    【提示】为了更好的让替换后的符号或矢量化后的符号成为一个容易处理的整体,可以将符号的替换项用块来定义。
    一个制作好的符号库,可以方便的用磁盘文件的形式复制到其他计算机,方便交流和分发。

光栅符号的查找与替换功能

    WiseImage中提供了一个查找/替换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不同于我们经常使用的文字的查找和替换,该功能是一个智能的光栅及矢量的查找/替换功能。
    它能帮助我们查找与指定形状相似的光栅内容,并且可以用其他内容来替换。查找和替换的内容可以为光栅或矢量,我们更多的会利用它进行光栅符号到光栅符号的替换,或者光栅符号到矢量符号的替换。
    该工具同时支持交互的查找/替换定义及利用符号库进行查找/替换。

直接交互的定义查找项和定义项会比较灵活和方便,随时定义,随时使用,适合临时的使用。
在查找中,我们可以设置匹配的精确度,精度越高,对原图的要求就越高,匹配的越严格,反之亦然。
下面是利用定义好的符号识别模板进行查找替换。

通过“查找/替换”功能,我们可以交互地来查找指定形状的符号,然后决定是否替换,使用方便,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某个图中符号是否进行替换修改。使用起来与常用的文字查找替换功能类似。
    该功能可以用于对光栅图形中符号的替换修改(比如说,原有的符号形式发生了标准的变化,用新的标准符号替换原来标准的符号,或者符号标注的状态发生了变化,用新的状态符号替换原来的状态符号等),还可以用来进行符号的矢量化,通过对光栅符号的查找,然后替换为矢量的符号,可以将这些光栅符号矢量化。

符号识别在对象选择中的应用

    使用光栅选择中的符号选择,然后在对应形状的光栅上拾取,就可以选中整个符号对象的光栅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方便选中完整的光栅内容。

符号识别在交互矢量化中的应用

    在WiseImage交互矢量化中,有一项功能“描绘符号”,该功能就可以根据符号模板库的定义,通过鼠标拾取,自动将光栅符号矢量化为对应的矢量格式的符号。逐个拾取就可以逐个转换。

符号识别在全自动矢量化中的应用

    在全自动光栅矢量化中,我们可以使用符号作为识别的一个选项,这样全自动矢量化过程中会根据指定符号模板库的定义进行符号的矢量化转换。

下图是一张电气原理图的利用符号识别模板库进行全自动矢量化的效果。

    符号查找与替换功能在图形矢量化转化过程中,是非常灵活的,而且功能非常强大,如果能灵活运用,与具体的转化情况相结合,将大大提高矢量化的质量,并节约矢量化处理的时间。

网友(2012-04-24):
在电气图纸中往往有大量得电气符号,在机械、建筑、地图中也有大量形状相同的标记。在光栅图中,这些符号或标记看起来是一致和整齐的,但因为原始资料打印、绘制的误差,以及扫描的损失,当我们放大这些内容时,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怕被伤害的人,永远抓不到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