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浆封层液压原理图

楼主(2009-05-15):
稀浆封层液压原理图

网友(2011-06-05):
稀浆封层工艺原理是将乳化沥青、符合级配的骨料、水、填料及添加剂按一定的设计配比搅拌成稀浆混合料,均匀地摊铺在待处理的路面上,经裹复、破乳、析水、蒸发和固化等过程与原路面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密实、坚固、耐磨和道路表面封层,大大提高路面使用性能,稀浆封层按乳化沥青性能不同,分为普通稀浆封层和改性稀浆封层;按厚度不同分为细封层(I层)、中封层(II型)、粗封层(III型)及加粗封层(IV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