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经过酸洗后,发现表面有裂纹,裂纹是不规则的---请教

楼主(2009-05-15):
我们生产不锈钢弯头,工件经过酸洗后,发现表面有裂纹,裂纹是不规则的.求教锻压师傅们,( f; Q- F& W5 c1 T4 {
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想工件经几十次或上百次的锻压,表皮较里有更大的挤压变形,由于工件不是熔热状,所以表皮就出现相互挤赶的边界接缝。

网友:
发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