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硅钢片长期泡在水中,如何防锈?

楼主(2009-05-15):
有一类似变压器的设备,电流很大,发热厉害,故直接将铁心和线圈泡在水中冷却,做铁心的硅钢片应该如何保护防锈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油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dililafter  的关注
油冷效果还是差点,体积也不允许
有人说可以多浸几次漆,不知那样做寿命能保证吗?

网友:
在没有逆变焊机前见过水冷便携式电弧焊机,是浸在水里。但没想过硅钢片是怎样防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了下搞电机的人,他们也都说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防护办法,只能多浸几次漆,能用几年也就不错了。另外线圈的绝缘也保持不了太长时间。
多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有树脂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树脂封装是怎么做?是在铁心表面裹一层?您见过这种做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与侵绝缘漆的方法类似,树脂的强度,绝缘能力等均高于绝缘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