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的设计---求助

楼主(2009-05-15):
我负责的产品采用的是滑动轴承,轴径100左右,转速最高6200,是前辈们设计的,如果新设计,没有资料,不会啊,请大侠指教。我们用的是N32汽轮机油,中间剖分圆瓦和浮动推力瓦块。高速风机上一般用4块的瓦,又该怎么设计?

网友:
转速最高6200?单位是rpm吗?

楼主:
是的rpm。也做过一些2万转/分的齿轮箱的方案,轴瓦只能借助其他公司的力量了,采购。

网友:
轴瓦可以达到如此高转速?

不好意思,不太了解,哪位大侠出来解答一下呢?

楼主:
高速一般用滑动轴承,油泵供润滑油。滚动轴承转速极限低。

网友:
我公司是生产滑动轴承的专业厂家。你这个滑动轴承是用到齿轮机上的,还是风机上的?
轴的直径、转速、轴向负荷。

网友:
轴瓦可以达到如此高转速?

不好意思,不太了解,哪位大侠出来解答一下呢?
引用 网友A:

你说大侠,害我不敢说。
小虾在这里回答一下。

不是轴瓦转。是轴的转速。
上万转速也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