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少齿差齿轮啮合?

楼主(2009-05-15):
少齿差的齿数差能为5或者6吗?
少齿差啮合齿轮的齿数最少为多少?少于30可以被加工出来不?

网友:
八齒差以上都可以選用....這麼小的減速比 入力偏心軸強度得注意..平衡也不容易....除非特別用途...建議採多枚行星...
致於加工..以漸開線齒型...可以想像 8齒正齒以線切割出來後剩下的樣子...
以針輪擺線線切割..針齒4隻...擺線輪3齒...3000rpm照跑沒問題的

网友:
抱歉...題目沒看清楚,不過以齒數差 5 及內齒30齒以一個減速比1/5還做範例 供參考

网友(2010-01-07):
楼上的solidworks技术真好

网友:
过路的人进来看看

网友:
3#很棒啊,能告诉我在哪里搞的软件吗?谢谢

网友:
顾名思义,“少齿差”就是两个齿轮齿数相差很少,一般齿差数在5以内应该都可以称为“少齿差”吧,最常用的齿差数好像是1、2、3。齿差数超过5,应该叫“多齿差”了吧,齿轮传动中一般不采用多齿差行星传动结构,因为这时采用NGW行星传动效果可能更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邊看書,一邊寫來的..花了十多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邊看書,一邊寫來的..花了十多天.!!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二次开发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懶得每次重新算或畫,直接用vba驅動solidwork..,免得心煩.又傷眼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懶得每次重新算或畫,直接用vba驅動solidwork..,免得心煩.又傷眼力..
引用 网友B:

不错,果然是高手,呵呵

网友:
见到高手了

网友:
我一直来主要弄的就是渐开线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JB/T8712-1998 星轮减速器,正如上面有一位同志说的,30个齿的内齿轮齿差还5、6个的就没必要啦。象“JB/T8712-1998 星轮减速器”中的内齿轮齿数都是100~200的,齿差2~6,不是说齿差5、6个就叫多齿差了,这是一个相对值。如果楼主还有进一不的探讨就:chenhong007b@163.com或QQ1030576784

网友(2010-03-07):
回复 网友D:
大校是哈船的?校友哈

网友(2010-09-21):
谢谢大家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Solidworks ,可以实现的

网友:
那个参共享吗?很需要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