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铝合金的刀粒能车黄铜吗?【请教】

楼主(2009-05-15):
请问车铝合金的刀粒能车黄铜吗?

我的那个R0.4的外圆车刀车黄铜是竟然崩刀了。

网友:
车铝合金的是可以用来车黄铜,你用的什么刀片呀

网友:
根据我们现在客户的使用情况来看,是可以的。不过他们用的是金刚石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刀?

楼主:
刀粒是所谓铝合金专用的那种没有涂层的刀粒。具体型号要查一下才知道。

网友:
正常来说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加工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