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用不锈钢是如何表面处理的?

楼主(2009-05-15):
电梯用的不锈钢表面很光亮,手摸了也不会留下印子,请教一下它是如何进行表面处理的?

网友:
表面拉丝处理

网友:
可能是钝化或电解抛光

网友:
180#以上的不锈钢拉丝板,而且拉丝后的板表面还要上一层保护膜。

网友(2010-07-11):
很好,学习了喔,我是一个即将进入这个行业的毕业生

网友:
我也正想问呢

请问拉丝怎么拉的?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2012-11-02):
我也想了解不锈钢拉丝的工艺技术和设备

网友:
攒积分

网友(点评):
这个哥们太实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