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螺栓螺距有什么规定?

楼主(2009-05-15):
螺栓上不紧,紧固螺栓螺距有什么规定?

网友:
选细牙螺栓按螺纹规来做。。。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带上弹黄垫子 或上螺丝胶

网友:
条件好的可以使用扭矩扳手

网友:
细压的要优于粗牙的0 B  {6 o6 f' |% g7 Q
1# 康红亮

网友(2009-09-17):
强烈建议  选择细牙螺栓

网友(2009-10-31):
用细牙的看看怎么样

网友:
问题条件不足,如使用场合,材料,螺纹数据等~

网友:
问题条件不足,如使用场合,材料,螺纹数据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