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0的圆 变200的方圆过渡怎么搞?

楼主(2009-05-16):
想做一个天圆地方的过度接头的展开,不知道有那位厉害的师傅,或大虾可以指点一下!!!!!本人不盛感激,!!!
$ w2 c( o" o+ i圆的直径100MM,方是200*200MM,高80MM。

网友:
方变圆,其实是在钣金放样中比较典形的一个例子.这个应该来说是比较好做的.手动在CAD中展开是比较慢的,不过只要立体几体学好的,也不算难就是一个体力活了.如里用展开软来展的话,就简单多了.比如AUTOPOL就可以.以前社区好像有这方面的介绍找一下应该有的.

网友:
有自动切割设备用软件展开,如果没有设备,就买一本钣金放样的书《冷作工艺学》看一下,五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