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油污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6):
我公司现在使用的钢管内部存在很多油污,由于钢管在拉制过程中,存在高温,一部分油污呈积炭状态,另一部分油污的呈干燥状,现在使用脱脂,浓酸浸泡都去除不掉,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

网友:
制作一种圆柱形钢丝刷,其柄根据钢管长度来定,然后用可调速的设备装夹柄端,这个过程中,要使固定紧的钢管可以做往复运动,其运动距离等于钢管的长度。

楼主: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但是我们的产品是U型管,而且直径最大才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