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圆锥滚子轴承游隙的调整---请教

楼主(2009-05-16):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圆锥滚子轴承游隙的调整的问题。
1。采用的是两端固定的方式,比如:一端一个或多个圆锥滚子轴承。以及相关的结构应该怎么做?有心人可以附CAD图。大家看到清一些。最重要的是装配工艺。请说明轴向游隙是多少?然后怎么调整。

2。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情况。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解答呢?

网友:
参考下云南的E-6132的主轴结构吧!

楼主:
"参考下云南的E-6132的主轴结构吧!"
能否说详见一点.
怎么没有人帮一下忙了,各位版主,怎么都不过来指导一下.

网友:
游隙要准的话就要算。
粗点的话就查手册。
看轴承大小,比如以前用过40X100的圆锥滚子轴承,装好后,在一端用铜锤敲几下,然后一人一根500mm长的铁棍对称撬连在轴上的工装盖子,力很大的哟,二个大汉都跳起来了,跳动才几丝。

我不是搞工艺的,只在现场看的,呵呵。

网友(2009-12-11):
高手能解答详细

网友(2010-06-07):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游隙的调整,一般有两种结构,一种是靠轴端的调整螺帽来调整游隙,另一种是靠轴承座的端盖通过调整垫片来调整游隙,游隙的多少主要为装配师傅的经验,但还要根据用在机器的受力程度或部位,举例,一般外圈直径150左右的圆锥滚子轴承的游隙为安装后,一个人能转动轴承箱且感觉无间隙就可以了,至于装配工艺,要根据轴承大小及工装条件等其他因素。

网友:
一般是靠端盖的垫片来调整,这样比较方便;也可以靠轴上的圆螺母来调整,操作不甚方便,更不利的是必须在轴上制出应力集中严重的螺纹,削弱了轴的强度。

网友(2011-02-24):
应该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