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接头的画法

楼主(2009-05-16):
大家好!我是SW的新手,请教高手管接头的模型画法!

另外3D库里没有焊接管接头的零件(或是尺寸和实物不配)

dyghdf

20090516

网友:
示意下两边接口的形状应该就可以了。只要表达出链接方式、螺纹大小~~OK了
做标准件的厂家会给你生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