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存的文件UG打不开

楼主(2009-05-16):
请教大侠,为什么SW存的PRT文件UG打不开啊~

网友(2010-05-30):
SW存的文件是什么意思?UG是不支持中文路径的存储的 ,只能是存放在ug默认的根目录下,如果你非要存到桌面或其他位置可以从根目录下复制,然后打开的时候先启动UG 从文件——打开 查到你要打开的文件后OK即可

网友:
请教大侠,为什么SW存的PRT文件UG打不开啊~
引用 网友A:

                                       赞同这种方法。

网友:
用IGES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30):
用IGES格式试试,我不知道用UG能不能打开,反正是用PROE,CAXA,CATIA等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