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 与齿轮传动 传动精度比较

楼主(2009-05-16):
请教 同步带传动 与齿轮传动 传动精度比较

网友:
同步带传动具有带传动、链传动和齿轮传动的优点。由前述可知,同步带传动由于带与带轮是靠啮合传递运动和动力(见图7–21),故带与带轮间无相对滑动,能保证准确的传动比。同步带通常以钢丝绳或玻璃纤维绳为抗拉体,氯丁橡胶或聚氨酯为基体,这种带薄而且轻,故可用于较高速度。传动时的线速度可达50m/s,传动比可达10,效率可达98%。传动噪音比带传动、链传动和齿轮传动小,耐磨性好,不需油润滑,寿命比摩擦带长。其主要缺点是制造和安装精度要求较高,中心距要求较严格。所以同步带广泛应用于要求传动比准确的中、小功率传动中,如家用电器、计算机、仪器及机床、化工、石油等机械。

网友:
齿轮的使用范围远远大于同步带。
功率、速度、准确性都是其它传动远远无法比的。

楼主(2009-08-21):
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同步带一般都在什么时候用呢

网友A:
同步带的中心距比齿轮更好调整,而且间隙也比齿轮更好调整,制造高精度的齿轮成本不低啊!一般齿轮在汽车传动里用得多,因为那些东西老运转,载荷大,冲击也强,同步带肯定不能承受那些冲击了,
齿轮好象比较少用于高精度的结构里,比如机床伺服轴的传动,同步带用得很多,齿轮就非常少见了

网友(2015-11-25):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的中心距比齿轮更好调整,而且间隙也比齿轮更好调整,制造高精度的齿轮成本不低啊!一般齿轮在汽车传动里 ...

有理

网友:
齿轮及带轮形状都有不同的精度等级,低精度的齿轮,传动精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圆弧齿的同步带传动精度也不会差多少。如果追求精度,还是选择齿轮好一点,效率也高一点,不过传动速度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