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出现了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6):
我画好图后,倒角时突然选了第一条线之后,选不到第二条线。线是在同一个视图里画的。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请贴图

网友:
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你画的是三维,问题就是你的视图不对

网友:
你给了倒角尺寸没有??

网友:
倒角尺寸..........

网友:
3楼的方法也不对,此处我也没打勾,但仍能选。

网友:
是不是倒角尺寸大于你所绘制的图形尺寸,然后倒角无效

网友:
回8楼:如果那样的话有对话框出来的啊,一下就能发现问题了。
仔细看看命令行,肯定能发现哪里出了问题的。

楼主(2009-07-14):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线选的顺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