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开环比例压力、比例流量控制变量泵

楼主(2009-05-16):
一种开环比例压力、比例流量控制变量泵

楼主:
资料好像没有传得上去啊,不好意思

楼主:
再补上刚才没有传上的附件

网友:
文章标题应该写为比例压力和比例排量控制更为合适。文中结论的泵只是调节排量,其输出的流量还是要受到负载压力的影响,如果控制器能够进行数字的压力补偿效果会好,但这种补偿方式受泵油液温度、泵的磨损程度而又不同,因此也较难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