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的困惑----公差累计问题.

楼主(2009-05-16):
做了这样一结构
想让1、2、3安装后,靠5直径26段的长度来保证3、4之间的尺寸
现在标轴的直径26段的长度为115.5  0\+0.3 ,可由于1、2、3在这个方向公差都是正负0.2 ,这样做来的的东西装到一起就很容易超差。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感到在装配时一个一个去修很麻烦。
把CAD图也传上来,有兴趣可以下下来看看。

Drawing1.dwg

网友:
可改进加工工艺来提高零件表面尺寸精度,尽量减小公差带,保证偏差在0.05左右

网友:
互相累计的,你可以找个可以调整的尺寸来修整,可以做到那尺寸要求

网友:
不影响强度的话,把螺纹做长。最不济做个调整垫环,转配的时候修修它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把公差重新设定,根据你需要的尺寸要求来调整公差范围,把尺寸链计算好。

楼主:
以前遇到过这种公差累积最后出现超差的情况,感觉很麻烦.
其实它们的精度要求都不高,总不能为了最后便于装配就把它们的加工精度都提高吧,这样得不偿失呀。

网友:
可将垫片做分级装配,在最后装配的时候将垫片分级来控制间隙。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和你们的机械工程师讨论一下将0.3改大一点,我觉得这个尺寸可以大一点。

网友:
呵呵,以前碰到过类似的产品,叠加后的长度有时没主意确实超差头痛事,看楼主的图后。可以把以上三零件分开自己定公差,0/+0.1,请试试看。。。。

楼主:
可将垫片做分级装配,在最后装配的时候将垫片分级来控制间隙。
引用 网友A:
分级装配确实是个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
楼主,这是较容易解决的尺寸链问题呵。

网友:
楼主指教何为分级装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标题。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法. 11# 老腰

楼主:
把在公差范围内的零件分级,比如尺寸小于一定值的为一级,大于一定值的为一级,当然也可以分为更多级.在装配时,小尺寸的一级对应装配,大尺寸级的也用同样方法安装.这样就不用提高尺寸精度而又能方便安装了.
回复 网友B:
自己理解.

网友:
最下面的0.5+0.3/-0这个尺寸是怎么回事?螺母不拧紧的吗?

网友:
我想可以加垫片来调整你的总长。

网友:
正负0.2的公差 似乎就不需要标注了吧? 楼主3处公差皆为正负0.2 (增环) 累计下来的公差已经为“正负0.6”再加上0.5处正0.3的公差…

楼主,那26螺栓应该有台阶吗?

楼主:
不好意思,没把图传上来完表示清楚.
26的轴
它们的精度要求都不是很高,最终目的就是把它们装到一起螺母拧紧后,有那个0.5  +0.3\0的缝隙.说白了就是装完后0.5处有缝,并不一定是0.5,但不能过大.
呵,同时也回答了16#了. 18# 我是害虫

网友:
楼主在开玩笑了?
螺栓台阶尺寸115 公差0~正0.3,要求保证间隙公差也是0~正0.3,且其他零件公差分别为正负0.2

0.5公差0~正0.3这个尺寸麽有必要标注,靠螺栓台阶尺寸115 公差0~正0.3保证(本身就有0.5间隙在里面了)其余3个零件公差 正公差累计小于0.5即可 (可以标正负公差0.1)

网友:
螺丝拧紧就根本不是公差配合,有必要在那里控制0.5+0.3的尺寸吗?如16楼的想法一样,螺丝不拧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结构怎样的工况,谁和谁之间有相对回转,应该在轴上加隔套来控制间隙,而将螺栓拧紧,而不是仅在螺栓头部拧紧,这样的连接很容易松动.如果非要这样的结构,也应该用开槽螺母加开口销来调整间隙.

楼主:
我这就一我们自己用的小结构,越简单越好,做完后要1、2、3及2里面的那个小轮之间都能绕轴转动,当然也要能相对转动。如果没有间隙它们就不好转动了,间隙太大的话又不利于这个东西的寿命。
楼上说的加个隔套很好,不过当时为了简单就没有这么做,我们做的又不多,不行了就修一下。只所以把这个图贴出来,有点抛砖引玉的意思,想和大家讨论一下遇到这一类问题该怎么办,比如要大批量生产时。
感觉12#的方法不错。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如果你可以改一下结构的话就好办多了,直径为26的轴可以做成阶梯轴,通过台阶来保证公差。有问题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chichengjia998@163.com

网友:
"可将垫片做分级装配,在最后装配的时候将垫片分级来控制间隙."...
个人认为:如果你有重新设计的机会.建议还是重新匹配公差,在生产现场.
分组装配.就会涉及到装配间隙的质量问题,到似乎后可能需要多个工序检验..
会带来效率及成本上的不符合.

楼主:
看来我把问题想的简单了,当时出这图的目的就是做一我们车间自己用的一东西,要求精度不高,又是做一个,就简单做一图.
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若批量生产,重新要求公差的同时还要加轴套,这样公差要求可以不用那么高,若要修,也只修比较好修的轴套. 25# audiyuki

楼主:
不过我提这一问题的初衷是想让大家讨论一下像这样的尺寸链问题,期待参与。

网友:
各管各的  互不影响  不知道公差怎么会累计了

网友(2009-09-05):
,我觉得应该把公差带放小一点

网友(2012-10-05):
提高重要尺寸精度,然后在不重要的尺寸中增加调整尺寸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建议还是重新计算分配公差链来保证好一些

网友(2013-09-23):
都没解释清楚

网友(2018-10-14):
聪明,果然社区有高手

网友(2019-02-28):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