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使用CAD后产生的bak和dwl文件

楼主(2009-05-16):
如何去除使用CAD后产生的bak和dwl文件

网友:
你可以在选项中的打开与保存选项卡中寻找去掉备份文件的方法。

网友:
寻找去掉备份文件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还是让它存在的好,万一不小心存错了盘,不是还可以找回原文件吗。如确信不需要的话,还可以手动删除的。

网友:
DWL文件可以自动消失吧

网友:
还是留着好,毕竟我们大部分用的还是D版的SOFT,难免在工作中有问题

网友:
4楼的,楼主就是因为用手删太麻烦了,才找好方法的啊。我有一个,直接输入ISAVEBAK,把变量改成0,就OK了。

网友(2009-08-08):
以前也碰到这种问题,很麻烦,现在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