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单位及密度问题

楼主(2009-05-16):
在PROE中,尽管在配置文件的pro_unit_length及pro_unit_mass中把单位分别设置为了mm和千克,但是在pro_unit_sys中的单位始终是mks,即为米千克秒,没法改成mmks即毫米千克秒。另外我设置了密度为mdo_density为7.85e-6,即密度为7.85X10-6千克每平方毫米,但是在模型分析时仍然要求“输入tonne / mm^3中XX的密度”,为什么不能加载我在配置文件中设置的符合常用单位的密度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可能是模型模板的问题。你可以按一下检查一下:
1.检查模板文件中的单位系统,可以在模板中设定缺省的密度等,改好后存盘。
2.检查config配置,是否制定了正确的模板设定路径。
3.重新启动proe,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