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弹簧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9-05-16):
求助圆柱弹簧的计算方法,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 很详细的 你自己去翻 要自己领悟 别人给你说得再详细 还是一知半解

楼主:
我就是没有机械设计手册啊

楼主:
推荐一下哪版的机械手册比较好

网友:
哪版的都差不多,反正现在写书的人都是抄来抄去的。

如果经常用到弹簧就去买本弹簧设计书

网友:
圆注形螺旋压缩、拉伸、扭转弹簧的设计计算

圆注形螺旋压缩、拉伸弹簧的几何尺寸计算公式

簧丝的直径d  由强度计算求的
弹簧的中径D2 D2=Cd
外径D   D=D2+d
间隙B   根据工作条件而定 ,一般可取B大于等于#2+0.1d(这是对于压缩弹簧)而拉伸弹簧B=0;
节距  一般压缩P=D2/3~D2/2   拉伸P=d
工作圈数    由刚度计算求的
总圈数n1、自由高度H0、并紧高度HB 这个要查表
螺旋角@   @=arctgP/PAID2   对压缩弹簧一般@=5度~9度
簧丝展开长度L  L=PAI*D2*n1(压缩弹簧)  L=PAI*D2*N+钩环咱开长度

(1)弹簧指数C
弹簧指数是反映弹簧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C〈4,会使卷绕弹簧困难,弹簧工作时其内侧将产生过大的应力。反之,C太大,弹簧直径D2越大,使弹簧不稳定。一般弹簧指数的选取可查机械设计表

下面是压缩(拉伸)强度和刚度的计算公式

由强度条件计算弹簧丝直径d

D1.6K*F2*C/[r]

由刚度条件计算弹簧工作圈数n

n=G*d*#2/8C3(F2-F1)(压缩弹簧)            n=G*d*#2/8c3(F2-F0)同上

拉伸弹簧 n=Gdh/8c3(F2-F1)

弹簧曲率要查表

这是我自己抄写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上面的

网友:
借花献佛。
机械设计手册很难看懂。反正我是看了很久也没懂。
上传的资料是供应商的资料,看后,一下就知道怎么计算了。(里面有个表,有公式的,就几个)
回过头来,再好好琢磨机械设计手册,发现看懂了。
手册没错,关键是本人悟性太差。
看看附件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说的很详细啊,也通俗易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听竹太谦咯!
对比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旧版的手册。

楼主:
谢谢你们,对了打听一下,听说机械设计手册有好几版,我是搞卫生泵阀设计的,哪种对我最有帮助,价格要实惠

网友:
一般人都推荐化工出版社的。
机械设计手册应该不是个人买的,属于公司设计部的标配吧?

那天帮刚到公司的应届生设计圆柱螺旋压缩弹簧,弄着弄着,就用excel做了一个计算器。做完后验证了一下书上的例子,通过了,放在这儿,大家看做的对不对。

没弄明白那个单圈刚度是怎么推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社区就有不少资料啊!

网友:
我正在用的是第五版的!不错!

网友(2010-06-19):
我也在找,一直不会   没弄过

网友:
谢谢!资料很全!下载了.

网友:
威望不够下载不了!!!!!!!!!!!!!!!!!!

网友(2010-08-03):
这里高手如云啊。我也有个问题要请教:
圆柱弹簧(用来蓄能)应用于卷帘,当卷帘的宽度和高度增加,弹簧的线径和长度也增加,具体的应该怎么计算?请赐教了。

网友:
我也正在用的是第五版的!不错

网友(2010-09-17):
好帖子顶一个多谢大家提供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1-07-27):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资料我看了很久也是没看懂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2008电子版的怎么

网友:
我的威望啊我的威望啊我的威望啊我的威望啊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设计弹簧。哎。

网友(2011-12-07):
第二版的最详细,就是计算的公式太多了,很麻烦

网友(2013-10-24):
这个资料真不错,正好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