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滚齿渐开线起始圆直径的计算

楼主(2009-05-16):
滚齿渐开线起始圆直径的计算
在齿轮加工中,滚齿、剃(磨)齿工艺很常见。我们希望剃后或磨后的齿轮齿根既没有沉切,也不要出台。因此,对滚齿后齿轮的沉切要做到心中有数,对滚刀的齿顶圆角或突角给一个合理的设计参数是必要的。通过渐开线起始圆直径计算公式的建立,用计算机编制的程序,很容易得到沉切值。
马龙辉 赵延玲 北京齿轮总厂 谁有啊!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为什么生产中间经常遇到的问题没有人会??,难道你们采用滚、剃,或者滚、磨工艺时在齿轮检测中心上,没有发现你没有办法准确输入起评点(根据图纸也只能够知道成品的起评点),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个很简单的三角问题。
第一根线:中心连线。线段长取啮合最深的情况。外啮合取最短的,内啮合取最长的。
第二根线:啮合线。
第三根线:配对齿轮渐开线结束点(内齿轮靠近基圆)所在的圆弧线。
以上数据均取公差的极值。(如果你不知道取哪个极值的话,最笨的办法就是把所有数据排列组合后计算一遍,再取个极值。)

然后就是第二根线和第一根线的交点到齿轮中心的距离就是你要的。

网友:
慢慢学,我有些基础知识还不够

网友:
是渐开线与齿根过渡曲线的交点所在圆。

网友(2010-04-12):
回复 网友A:

能否放个图解释一下

网友(2010-07-03):
版主说的很对,适用于再cad里作图使用,但对于斜齿轮这点是否可用,

网友(2011-10-13):
半天没有看懂,还是新手慢慢学,最好能放个图表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