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有限元分析

楼主(2009-05-16):
请问UG能作有限元分析不?如果能作,如何作?请知道的大侠详细赐教下,谢谢!

网友:
可以制作
具体方法和步骤还是得自己看书

网友:
有限元不是ug的强项吧?

网友:
UG的有限元功能还是不错的,用的是nastran求解器,布置外力和约束的方法比较完善,直接对ug格式的模型进行求解,相比其他有限元工具免去了模型导入和格式转换的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本3以前它有自己的求解器。
此以后就只有调用外部求解器了,不限于nastran,也有abaqus,ansys等。
nastran又有nx版本和msc版本。

楼主:
恩,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的细心解答。敬礼—叩首!

楼主:
ug只能分析力吗?能分析震动不?

网友(2017-10-11):
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