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自动定尺切割装置

楼主(2009-05-16):
钢管自动定尺切割装置

网友:
我们经常加工换热管取长度,如外径44壁厚2,长度7米,可以定尺寸加工吗

网友:
文件打不开

网友:
文件有点问题,无法打开

网友(2009-06-24):
我们公司时采用电脑定尺控制系统

网友(2009-12-29):
文件打不开啊  被损坏了好像

网友(2012-01-11):
骗我威望,打不开,汗!

网友:
LZ重新搞一下吧,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