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塑料发泡模具?

楼主(2009-05-16):
什么是塑料发泡模具?有没什么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啊,谢谢!

网友:
发泡成型的模具就是塑料发泡模具.  将发泡性树脂直接填入模具内,使其受热熔融,形成气液饱和溶液,通过成核作用,形成大量微小泡核,泡核增长,制成泡沫塑件。常用的发泡方法有三种:物理发泡法,化学发泡法和机械发泡法。普通的是常见的泡沫,海绵

网友:
这个题目太大。
塑料发泡的种类很多,工艺各有不同,模具的种类也就不同。

网友:
常见发泡塑料种类有PVC(聚氯乙烯)发泡、EVA发泡、PE(乙烯)发泡、PS(聚苯乙烯)发泡、PU(聚氨酯)发泡等。
前几种是热属性塑料发泡,使用物理性发泡剂。PU发泡是热固性发泡,发泡机理有因化学反应而发泡,也有因化学反应热使发泡剂气化的物理发泡。
因发泡原理不同和发泡倍率的不同,如用模具发泡,模具的结构和制作方式相应有着很大差异。

网友:
好像这种模具多是用铝材制造,而且价格也比较低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前光是听说到这个名词。

网友(2009-08-31):
发泡模具表面防粘处理,QQ490068783,MSN:wangba110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