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水平仪和桥板测平面度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5-16):
今天看见校平板的 平板不是水平的为什么用数显水平仪和桥板能测出数来 不知道什么原理 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水平仪是以水准器作为测量和读数元件的一种量具。水准器是一个密封的玻璃管,内表面的纵断面为具有一定曲率半径的圆弧面。水准器的玻璃管内装有粘滞系数较小的液体,如酒精、乙醚及其混合体等,没有液体的部分通常叫作水准气泡。玻璃管内表面纵断面的曲率半径与分度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根据这一关系即可测出被测平面的倾斜度。

楼主:
为什么平板不是水平的 把数显水平放在桥板上出来的数值才1两个UM
可是我用塞规垫普通的水平仪垫了60道才平行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
首先数显的和普通的灵敏度不同,数显水平如果数值才1两个UM,普通的气泡或者合像类的根本看不出来,而你需要60道才平行,其中就一定该扔了其中一个,具体哪个你看着办吧

网友:
平板是平的,但是支撑平板的不一定平啊!
就你所描述的状况,有一只仪器该NG了!

楼主:
那可能那个计量局 跑我们这忽悠来了
就是为了收钱????
不可能把!!!!!!!!!!!!!!!

网友:
就像CAD中的网格曲面,板桥加水平仪可以测量各网格点的坐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一个中心面,这个面不是水平的,平面度当然也能记算出来。
这个计算原理和CMM的计算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7楼大哥
感觉平板不水平 整个面是斜的 它分网格点不也是和平板一个方向斜吗
难道分成一格一格的 它的斜面数值就能变小吗?
桥板放在平板上 水平仪还是和平板水平的呀?????迷糊了 晕了

网友:
这和打点法测平面度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