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不经调质直接粗加工,齿面淬火至硬度要求,对齿的机械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09-05-16):
材质35CrMo、40Cr、45这些材料,在加工齿类产品,一般粗加工后调质,精加工后齿面淬火处理。请教:材料不经调质,直接粗加工后,齿面淬火至图纸硬度要求,对于齿的机械性能有什么影响?(强调对齿的影响)

网友:
那会有应力产生,后果是什么就不好说了。

网友:
对于中碳钢,调质是取得强度和韧性平衡,使材料的物理性能达到最佳状态的一种热处理手段。
如楼主所述的加工方式,其直接后果就是让齿轮的齿的承载能力减小。至于应力,则是每种表面热处理都会有的,而且这种应力,应当是有益无害。

楼主:
楼上的说得很对,不经调质材质的内应力消除不好,有时这种情况下进行线切割也产生较大的变形,淬火时更会产生变形。深有体会。而且机械物理性能也不能相提并论。
现在不考虑这些,当直接加工淬火后,表面硬度也能达到HRC42~48,(承载能力够用),对于这种齿的磨损会有多大的影响(即使用寿命)?

网友:
当然对于使用要求不高的单件齿轮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对比下汽车中的传动齿轮就可以了,汽车为了节约成本、减轻重量、超大批量、寿命适中都设计的非常苛刻了,那种齿轮非按最优步聚走不可,如果你的齿轮安全系数远大于汽车那种,就可以省些步聚。

楼主:
我这种设计力矩也是非按最优步聚走不可,才能达到设计力矩的。但用的范围广泛,有很多地方并不是满负荷工作,甚至一半力就行,这时就考虑到生产成本(现在有这种想法,这类不调质),但不知齿面的使用寿命如何,力矩又是差多少?所以目前虽有想法,却不敢尝试,没有把握。以免出次产品,害已害人!希各位朋友赐教!

网友:
现在机电市场有很多现成齿轮可以选用,这些齿轮大部分未经齿面硬化,甚至材质也没有保证。我在制作非标设备的时候也经常选用,不过视场合决定。如果只是传递精度不高的运动,承载很小,使用未尝不可。但在重要的传递动力的部位,就一定要求严格按照热处理规范进行了,一点也不敢马虎。
如果不减料而偷工,是最不合算的的事情。因为所节省有限而不可预期的后果往往很严重。
从理论上,似乎可以按材料未经热处理似的强度和经过热处理后的强度估算轮齿的承载差异。但这个结果应该很不可靠。规范工艺都是建立在前人惨痛经验之上,尤其是在机械行业。不要试图去更改。

网友(点评):
同意,调质处理是一个很好的综合热处理,对于轴类零件和齿轮类零件非常重要。

楼主:
最近遇到有种产品,原由别的厂家提供,使用寿命是一个月就要更换,现在由我供货后,使用寿命都在三个月以上,但价格在原采购价上只提高5%,而按我的工艺制造成本来算,几乎无利润。唉,很痛苦!呵呵。

网友:
建议加高供货价位,别改热处理工艺,祝你成功!

楼主:
企业定位不一样,一定会坚持质量,绝不损益用户利益。不会被拉下水。
但必需了解清楚这两者的区别,这很重要!

网友:
建议适当提高价格,和客户讲清楚。

网友:
不好吧,基体没硬度,等于整体刚度差

网友:
齿轮坯没有调质,那么齿轮坯的应力(原料轧制的、坯料锻打的、切削加工产生的残余应力)没有去掉,这个齿轮的抗疲劳强度就肯定达不到设计要求。这样的齿轮进行齿面淬火,尽管硬度符合图纸要求,但仅仅是这一项指标符合而已。而且未进行调质而直接进行淬火的齿轮,所有轮齿硬度的均一性极可能要打折扣。

楼主:
是一种内齿圈,直接损坏部位就是齿部,其他完好无损。刚性差不担心,反而有弹性好用,只是齿的(齿面硬度)(耐磨性)(抗疲劳强度)等机械性能会打多少折扣?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6%CA%2B%B4%E3%BB%F0

未进行调质处理的零件,不宜进行高频表面淬火-----由于高频淬火是快速加热,相变过热度大、速度快,因此良好的原始组织是获得良好的淬硬层组织的重要条件。不均匀的组织如存在粗大的铁素体或不均匀的过剩渗碳体,将造成淬火后出现淬火软点或硬度不足,而且淬火件此时的心部强度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
版主分析的很对,高频处理前的调质处理是为后续表面处理做组织及性能上的准备的,调质后的零件可以在高频处理时有效地防止零件的变形和开裂。

楼主:
嗯,楼上两位让我受益非浅,很有说服力,感谢!

网友:
哪个版中不是有位大侠的老板专做垃圾齿轮嘛,一样用的好,反正只要能用,便宜些更好。

以前我去了一个单位,我图中标的倒正规得很,他们随便找个工人直接加热下用盐水一冷就完了,用的很好,反正坏不了。

楼主:
主要想请教两者差别有多大,做出的产品心里有数,和客户勾通时能说得出好在那里,坏在那里。质量差别的原因。货发给客户后,晚上睡觉不担心。

网友:
齿轮要求调质处理,是因为该齿轮承受的交变应力较大,要求齿轮内部有承受变应力冲击的能力,表面的淬火,一般采取感应高频淬火,目的是令齿的表面硬度高,耐磨。不重要的齿轮当然可以正火处理了,便宜呀。

网友:
最近遇到有种产品,原由别的厂家提供,使用寿命是一个月就要更换,现在由我供货后,使用寿命都在三个月以上,但价格在原采购价上只提高5%,而按我的工艺制造成本来算,几乎无利润。唉,很痛苦!呵呵。
引用 网友A:

几乎无利润之意思就是没有亏本,坚持下去,得到客户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生意不是只有一次两次,在以后的其他订单中取得应有的利润。

网友:
不调质,机械性能会差很多,热处理绝对不能偷工减料,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
不太懂哦·
··
··

网友:
有些钢材出厂就经过很好的退火,材质比较稳定,是否可以考虑?

网友(2011-06-11):
都是高手干脆不淬火的了,还省钱

网友:
看了各位大侠的解释,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讨论的大侠谢谢了  学习了 很好很全面

网友:
我是低手,我不懂抽空来学习的,

网友(2012-01-15):
学习,学习,再学习,这里都是高人们,看了高人们的讨论,使我受益不少

网友:
我认为。不经过调质会降低齿轮特别是齿根部的强度。韧性。会使齿面没有达到磨损标准的时候轮齿塑性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