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对滚齿机有无危害?

楼主(2009-05-17):
各位老师 ,请问有哪些危害?

网友:
跳闸对滚齿机的危害是很大的:如果是数控滚齿机在加工过程中断电,轻则做坏产品,重则打烂滚刀
对于普通和半自动滚齿机做斜齿时一旦断电,会做坏齿坯或打烂滚刀.如果是新机床且刀架丝杆与螺母的配合间隙比较小的情况下,断电对齿的影响不大.但上齿面上还是要留下一点停刀印,如丝杆的间隙比较大,齿面将有三到四个齿的齿面的一侧产生啃齿,且比较深,这样的齿坯就是废品了.丝杆间隙超过1MM以上的,有的有2MM的,在加工过程中一旦断电,滚刀会打掉的.主要是滚齿机正常工作时,是靠刀架平衡油缸消除了丝杆间隙,一旦断电,机床的液压是最先消失,刀架由于自身重力作用而突然下沉,但主轴由于飞轮的惯作用,仍然在转,产生不同步,造成齿轮的一则被刀子挖掉.或滚刀打掉.

网友:
其实吧,现实中不少操作类似跳闸,比如吃午饭时,师傅就给停机了,吃饭去了,但这时滚刀还停留在与齿轮加工状态中,跟跳闸差不多,可又如何。下午开工时,直接启动,继续加工。

网友:
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中午吃饭时,先将滚齿机的滚刀退出来,使滚刀离开产品,然后关掉主电机,最后关液压.关总闸.下午来开机床时是先开液压,接着启动主电机.将滚刀慢慢靠近产品,接通自动走刀.楼上说的这种做法,在很多厂都普遍存在,主要是他们做的齿轮精度要求不高或者是滚齿机都是新卖的,做齿轮的电时也不是很长,没有打过滚刀也就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有好多人就是看到啃齿很严重了,也不知道是废品.

楼主:
啊。。。
我这今天一上午跳了7,8次闸,齿坯是否已成废品?是普通的滚齿机

“有好多人就是看到啃齿很严重了,也不知道是废品”我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就是两种不同的液压油混用会不会有什么坏的影响?

网友:
学习中 谢谢精彩解答让我们大开眼界

网友:
啃齿很严重多数是废品,就看你做的齿轮还有没有下道工序(剃齿或磨齿),如果下道工序的余量留得很大.单边公法线0.15~02的,只要啃齿不是特别深的话,一般是能加工得出来的.如果滚齿机加工的齿轮是直齿,断电后齿面也有啃齿现象,说明滚齿机的工作台间隙已经很大了或者是分度挂轮的配合间隙过大.(挂轮是2模数的,配合间隙是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