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比例阀控制转速故障的排除方法-求教!

楼主(2009-05-17):
有一由比例阀控制油马达转速(快、正常、慢三种速度)的油路,经常开机运转十几分钟或半小时左右后,油马达就不转或转得很慢。停机几分钟或半小时左右后开机又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这样的故障。
  十分费解!

网友:
第一,要是你的这台机器还有其它执行元件(油缸,或马达),试试这些执行元件能否满足你的机器动作要求,要是能满足,那么可以你的动力源(油泵)没有什么问题,剩下来来分析是比例阀有问题还是马达有问题了,要是没有新的马达替换旧马达,建议把该马达进出油口撤下来接到其它执行元件,看看比例阀是否问题,剩下来事就好办了。
第二,从我的个人去判断,;马达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看看马达泄露量是否很大,马达起动时压力很大(启动扭矩),马达开始启动后最大转速是否能达到,等,这些因素来判断,要是马达没有异常,再来判断比例阀,看看比例阀阀心(主阀心,先到阀阀心)是否磨坏,卡死等现象,比例阀输入信号是否真确,信号有没有干扰。

楼主:
感谢zhuxiaohua,
其它执行元件是正常的,油泵输出压力正常。如果马达能旋转,其最大转速是正常的。已对比例阀进行拆卸清洗检查,也没有异常。输入信号电压正常,是ATOS的电子放大器E-ME-AC-01F,不知有无防干扰功能。
故障还是没排除,急。

网友:
看起来像泄漏油回油不畅,在马达不转时试试看把泄漏油油口敞开

网友:
我们也有比例阀控制的旋转马达,还没有碰到类似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