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蜗轮节圆及齿顶圆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09-05-17):
蜗杆、蜗轮的节圆计算,有个疑问,一直没明白为什么。
现把参数列出来,向高手们请教。

蜗杆轴向模数=蜗轮端面模数=0.4
压力角20度。

蜗杆:
头数:3
导程角:24.443度
方向:右
变位系数:无

蜗轮:
齿数:23
导程角:24.443度
方向:右
变位系数:-0.125

请问蜗杆、蜗轮的节圆是多少?齿顶圆是多少?

网友:
应该和齿轮的一样算吧
看下机械设计手册,很详细的

楼主:
应该和齿轮的一样算吧
看下机械设计手册,很详细的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翻来好多本,还是没有办法解答。
(答案我是有的,鬼子的图纸)

举个例子,圆柱拉簧的计算,看手册的话,我看了好多遍,都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看了供应商给的资料,才知道怎么计算了。机械设计手册没错,但本人水平不够。

期待有高手能讲解怎么算这个参数。
补充一下,是普通的圆柱蜗杆。

网友B:
參考一下...可變數值是有幾項

楼主:
參考一下...可變數值是有幾項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这个软件很好用。不知在那里有下载。
如果有跨齿距计算就更好了。

另外,可能导程解输入有误,计算结果是不对的。
有可能的话,请讲解一下计算过程或公式。

网友:
蜗杆节圆直径 d1"=d1+2x2m=2.59
蜗轮节圆直径 d2"=d2=9.2
蜗杆齿顶圆直径da1=3.44
蜗轮齿顶圆直径de2=9.9
我比着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算出来的,不知听竹大侠是否正确,齿顶隙系数选的ha*=1。
请听竹大侠指教指教。

楼主:
蜗杆节圆直径 d1"=d1+2x2m=2.59
蜗轮节圆直径 d2"=d2=9.2
蜗杆齿顶圆直径da1=3.44
蜗轮齿顶圆直径de2=9.9
我比着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算出来的,不知听竹大侠是否正确,齿顶隙系数选的ha*=1。
请听竹大侠指教指 ...
引用 网友C:

不敢,我也在这里请教高手指点。
但你这样的算法肯定是不对的。
你按圆柱齿轮的方法来计算的吗?

网友:
又看錯題目...抱歉...更正如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结果应该是对的。
能说说计算公式吗?

楼主:
大家能说说是怎么计算的吗?
比如去面试,总不能带个软件,让他们开了电脑来计算吧。

网友:
听竹前輩..
這些表單全都在齒輪手冊上看到後..慢慢的用VBA寫下來..有用的就早寫..沒用到的就沒事做時慢慢寫..就像這張表單..只寫一半...
因我工廠產品線很多..要想記住那麼多計算式也不容易...所以我出門真帶著電腦到處跑...這年頭說錯話後果可不小,還是小心點讓電腦算比較心安....

网友(2009-06-18):
我试着算了一下橘红色记号了的数据,是我随便取的。你要对照自己的数据代入。你把数据和图一对,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我的书上怎么显示是2.4 不是2.5?

网友(2012-06-08):
引用 网友B:
參考一下...可變數值是有幾項

蜗杆软件很好,能不能共享下啊!
谢谢!

网友:
名称

符号

蜗杆

蜗轮

分度圆半径

r

q/2
mz/2
齿顶高

ha

ha=m

齿根高

hf

hf=1.2m

齿顶圆半径

ra

mq/2+mmq/2+m
齿根圆半径

rf

mq/2-1.2mmz/2-1.2m
中心距

a

(q+z)m/2

网友:
齿顶圆半径ra        蜗杆mq/2+m       蜗轮mz/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