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2螺纹加工,新手求助

楼主(2009-05-17):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它走的时候,在用G92螺纹加工时
它走斜线, 中途就提刀
螺纹是M20X2.5  格式是这样的:
M03S500;
G54 G00X100Z100;
T0101;
G00X40Z0(定位)
Z-18;
G92 X19.5 Z2.5 F2.5;
X18;
X17.5;
x17;
X16.9;
X16.9;
X16.9;
G00x100;
z100
M05;
M30
我用的是BeijingFANUC OI Mate系统车床

网友:
我没遇到过!!!我用的就是这个系统

网友:
G0X20.;
Z4.;
G92X19.5Z-18.F2.5;
X19.2;
............................................

网友:
进刀退刀写反了

网友:
x40定位错了应该是x20

网友:
你是新手吧

楼主:
FANUC是后置刀架   车螺纹要在从里面往外面车

楼主:
我想可能的参数出问题咯

网友:
FANUC是后置刀架   车螺纹要在从里面往外面车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想回这个贴的,因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按理论说,如果不是中途按了进给保持按钮(部分机床作了这样处理),是不会这样的。
车螺纹怎么进巡和FANUC没关系。也和刀架是什么位置没多大关系,看你用的是什么刀(左偏还是右偏,)刀具是怎么安装的,这才直接影响到走刀方向

网友:
能给出具体 图纸就更好了
这样没有办法 详细分析

网友:
你车的是左旋螺纹吧,R有模态值

楼主:
这个问题是参数出问题咯    我已经改好咯可以车螺纹咯

网友:
不知是不是左旋螺纹?

网友:
格式是这样的:
M03S500;
G54 G00X100Z100;
T0101;
G00X20(定位)
Z4;
G92 X19.5 Z-18 F2.5;
X18;
X17.5;
x17;
X16.9;
X16.9;
X16.9;
G00x100;
z100
M05;
M30

网友:
G00X40Z0(定位)
Z-18;
G92 X19.5 Z2.5 F2.5;
你定位后Z又快速移动到-18什么意思?车螺纹的终点怎么又会回到Z2.5 是反螺纹码 从你的程序来看应该是外螺纹 那你定位X40就行了

网友:
我还没编过这样的程序,走刀方向反了,应该从右向左走刀。

网友:
你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

网友:
Z-18;
G92 X19.5 Z2.5 F2.5;
这两行有问题。

网友: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弄车床编程了,但是15楼的编程我是赞同的。

网友:
我看是没有写错哦,一看就是左旋螺纹《LH》从里往外车,转速是正转。

网友:
修改下
Go x22 z2;  //定刀点,循环起点
G92 x19.5 z-18 F2.5;
X19;
...
M05;
M30;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要不就是退尾太大

网友(2009-10-07):
臆断:一般斜床身(后置刀架)车右旋外螺纹,刀具反装,主轴反转,z轴从正向负进给。但是楼主加工时主轴正转,刀具不反装,就只能从负向正方向车才能车出右旋螺纹了。编程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这种方法用的比较少。

网友:
退刀先退X方向吧!

网友:
是不是错了呢?  是左旆还是右旋呢?  还是因为退刀量小的问题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参数的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