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铜如何处理变软?

楼主(2009-05-17):
白铜要比黄铜硬,希望变软进行加工容易有什么办法。BZn18-18

网友:
白铜要比黄铜硬,希望变软进行加工容易有什么办法

上策--刀具
下策--退火

楼主:
上策--刀具
下策--退火
   请问如何退火,普通煤气炉烧可以吗?大概温度多少?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把牌号、规格传上来

均匀化退火
中间退火
成品退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来高人了。型号BZn18-18。直径16、中间退火。

网友:
BZn15-20
均匀化退火---940-970C,  2-3h
中间退火-----约700C       根据使用情况确定时间
去应力退火---325-375C, 根据使用情况确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