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加工工艺?每月有6万件!

楼主(2009-05-17):
附件随手画的,没软件在身边。工件左端法兰厚度0.87MM,外圆14.7 ,右端法兰厚度0.87mm,外圆11.7,工件总长40,中间细杆尺寸8.6mm。真是最后的成品图。中间的孔是6mm,加工时不用考虑。
毛坯是冷镦成型件,内孔已到位,光洁度0.8 左边法兰外圆15.7mm,厚度1.9mm,右边整个是外圆11.7的圆柱,总长为41
目前公司有手动仪表车床,数控的0620 ,大家有什么好的工艺能快速完成该产品?加工费只有0.38圆。
目前我在手动仪表车上要三道工序感觉效率太慢
1.夹11.7毛坯车15.7外圆端面加外圆到尺寸,再用一把反刀切内端面到图纸要求尺寸0.87
2.掉头做一套管装夹车11.7端面劈总长到图纸要求
3.车中间部位到尺寸8.6+—0.05
看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每月有6万件!

网友:
没做过,不知道咋做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等追风传说看看了!

网友:
两端孔口可不可以倒60°啊?
可以的话总长做到位,两端孔口倒60°角,然后顶车。

楼主:
再顶一下,别沉了,找不到了!

网友:
期待高手。。。

没做过车床

网友:
工序1  仪表车   车两端面至总长尺寸(量大可细分成两工序)。
工序2   数控车   用定位心轴装夹,车各外圆。
                 定位心轴以零件左端面和内孔定位,右端用螺母锁紧。

网友:
用涨套夹,仪表车估计能一次搞下来……
不成,错了……孔太小了
关注一下

网友:
使用16车床或仪表车床,在内孔上穿专用芯轴,除左端面外,其余一次成品,然后掉头车成品。

网友(2009-08-04):
什么材料?左右法兰外径有没有公差?

网友:
你的加工费0.38元是只叫我们加工的话是这个钱?还是你们自己在加工是这个钱?如果有需要加我QQ390259185再细谈!

网友:
在内孔上穿专用芯轴(淬火),除左端面外,其余一次成品,然后掉头车成品。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但是芯轴太细了。

网友:
是什么材料?不清楚?

网友:
首选数控车床,一次装卡完成,
1: 床头端用45度内涨胎入工件长10.
2:制作15个工件内用涨胎 一端45度圆锥另一端45(60)度内孔  长度是...与床头端10配合等于40(小点也可以)
3:活顶尖45(60)度,机床尾是液压的最好,液压的可以保证顶力适当(通过调解油压力)

网友:
8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粉末冶金考虑没?

网友:
工序1  仪表车   车两端面至总长尺寸(量大可细分成两工序)。
工序2   数控车   用定位心轴装夹,车各外圆。
                 定位心轴以零件左端面和内孔定位,右端用螺母锁紧。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有点麻烦。。

     考虑;内孔较小,心轴长时间加工会歪,甚至会断掉。
             毛坯车端面至总长好车不?估计会有误差。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专用磨,一次磨一个

网友:
干不过来是吧……我帮你加工……

网友:
夹住中间车

网友:
芯轴好像行不通 啊 太细了 会段的

网友:
工序1  仪表车   车两端面至总长尺寸(量大可细分成两工序)。
工序2   数控车   用定位心轴装夹,车各外圆。
                 定位心轴以零件左端面和内孔定位,右端用螺母锁紧。
引用 网友A:
芯棒还是要顶尖顶才行的

网友:
做个顶夹,就不用拿车床夹头夹了,这样你可以3刀切完不用换夹了

网友:
分三道序加工合理些,可能比两道序效率还高些。

网友:
两端孔口可不可以倒60°啊?
C可以的话总长做到位,两端孔口倒60°角,然后顶

网友:
8楼的方法最好用,穿心轴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大哥建议你这么小去做粉末冶金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