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不到1000 分钟就断掉了---请教

楼主(2009-05-17):
我公司一款产品中用到一种弹簧,弹簧工作条件为80-90摄氏度水中,受
到频率为50Hz的外力压缩,材料为SUS304。经过试验工作不到1000
分钟就断掉了,但国外的资料得知他们可以做到20000分钟,最初我
们怀疑是水质问题引起的氢脆,也有些朋友说是共振引起的。有那位
大虾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共振引起的。

楼主:
那我们要进行哪方面的改进呢

网友:
和共振与水都没有任何关系,是材料自身的问题,高疲劳弹簧需要严格控制材料的杂质成分,表面性能,表层的碳含量,采用其他的方式是徒劳无功的,高耐久弹簧的簧丝要进口,国内不生产,

楼主:
可是这已经是日本的材料了,1000分钟就断了怀疑并不只是弹簧自身的问题
还望大虾们多多指点

网友:
觉得楼主应该再补充一点资料,
你的弹簧卷制工艺等等啊,觉得不是很全

楼主:
自由长25.2
压缩到16  F=3.2Kg
线径1.4
总圈数8

网友:
50HZ,频率够高的,自我觉得可能是材料问题。

网友:
材料本身并没有问题!而是加工工艺上的问题!不锈钢与弹簧钢的加工工艺差很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