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液压系统的流量呢?

楼主(2009-05-17):
如果系统中有6个液压缸同步,怎样计算流量呢?是算出每个液压缸的流量然后相加吗?

网友:
是呀,计算出每一个缸的最快速度时的流量,然后相加,然后加上些富裕流量,即为系统流量。

网友:
算泵的流量不就差不多是系统流量了吗?
你是要算这个流量来选泵?

网友:
你是要算这个流量来选泵?

楼主:
是的,是计算系统流量,然后根据流量选泵

网友:
选择泵,要根据液压缸最大行进速度及液压缸的直径,算出每个缸的流量,然后相加,如果对压力有要求在选泵时得根据最大的压力选择,其它压力用减压阀控制。这样泵就选定了。

楼主:
谢谢wxhycj !那我的液压缸内径是125MM,伸出速度是140MM/17S,总共有15个缸同时工作,还有3个液压马达,系统压力是12MP,那应该选什么泵?

网友:
先算流量,算完之后再根据流量选,只要最大流量即可。再看系统的适合什么样的就选什么样的

网友:
多泵组并联,工作压力12Mpa,属中低压系统.根椐成本及应用场合选用大流量齿轮泵或叶片泵

网友:
这还要看驱动转速啊,泵可以先根据粗算初选一个
然后计算能满足速度啊什么的不就行了!

网友:
1.先确定最常使用的工况及在该工况下所需要的流量Q1,将Q1除以2/3得到Qmax;
2.计算在最大流量工况时的流量Q2,如果Qmax大于Q2,则可以认为Qmax为合乎要求的系统流量;
3.为什么要将Q1除以2/3?因为泵在输出2/3最大流量时效率最高。

网友(2009-12-3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网友:
先设计系统,再根据系统需要来选择泵和驱动功率!

网友:
速度有关啊

网友:
要看驱动转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