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重庆Y3150说明书

楼主(2009-05-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请问楼主,你买的二手滚齿机是Y3150还是Y3150E型的?重庆产的滚齿机都是Y3150E型的.至于自动走刀不正常主要是进给牙箱里的拨叉不太好了,造成挂档挂不上.

网友:
你的滚齿机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Y3150E的话,就是走刀箱问题了,将走刀箱拆开,检查各档滑移齿轮的位置就不难看出原因了.至于快速时向上有,向下没有,那有可能是电器问题.常见的刀架快速电机的一个接触器触点不好,或是机床操作面板快速下按钮失灵或断线.

网友:
你说的这台是老式的Y3150,这个你可参看我以前回复的主题"Y3150滚齿机的原理....请教"在机械加工版块里.你可以按照那上面的方法去修理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