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结烟气脱硫,谁有成功案例?

楼主(2009-05-17):
请教各位有成功案例吗,各环保厂家都说的天花乱坠
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2009-06-30):
我做过两个工程,宝钢里面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效果都是不错的,但是实际施工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各行业标准不同,前后工序要求不统一,实际操作难度等等。

网友(2009-09-16):
一毛做过两个,梅钢的脱硫和宝钢无冷轧的脱硫

网友:
一毛做过两个,梅钢的脱硫和宝钢无冷轧的脱硫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冷轧也需要脱硫了?

网友:
不是五冷轧,是不锈钢分公司的,冷轧是不需要脱硫的。

网友(2010-06-21):
我也很关心脱硫的,因为我们企业也刚刚上了这个项目,目前还在施工阶段.。。。

网友(2010-09-28):
楼上是哪边单位的,我做过两个脱硫内件施工(就是钢结构里面的),有兴趣的话一起交流交流。
qq:506133913,邮箱xyjcj2008@gmail.com
这就是南京梅钢三号烧结的现场,有空看看http://www.cec-ceda.org.cn/xxy/view.php?a_id=257,,特别申明一下,十七冶做的是外部钢结构,我们做内件还有防腐,因为涉及到核心技术,所以内部由宝钢内部单位负责。

网友(2011-04-22):
互通信息,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