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20-1型车床车刀纵向积累间隙分析--请教

楼主(2009-05-18):
教学的需要向学生分析了c620-1型车床车刀纵向积累间隙:
1、丝杆本身的轴向间隙
2、丝杆与开合螺母间隙
3、开合螺母与溜板箱间隙
4、溜板箱齿轮与床身下齿条啮合间隙
5、大拖板与中拖板的燕尾配合间隙(镶条调节)
6、中拖板转盘与小拖板孔轴配合间隙
7、小拖板丝杆与螺母间隙
8、小拖板丝杆间隙
9、方刀架与小拖板间隙
10、车刀与方刀架紧固程度

不知该方向间隙有无遗漏处?该分析方法是否可取?有何该注意的问题?

请各位朋友指点为谢。

另:各处间隙的测量方法、标准、调整手段有待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主轴轴向间隙,实际上在纵向吃刀时由于反向力的作用,各部位的间隙几乎为零。如果分析静间隙,可以这样解释。你可参考车床几何精度检查的要点,那里面没有要求间隙问题。以上为个人意见,如有不妥,请多包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主轴轴向间隙,实际上在纵向吃刀时由于反向力的作用,各部位的间隙几乎为零。如果分析静间隙,可以这样解释。你可参考车床几何精度检查的要点,那里面没有要求间隙问题。以上为个人意见,如有不妥,请 ...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受益菲浅。主轴与车刀单向受力确实可以使间隙的影响为零。

    此分析对实际维修意义不大,我的目的是让学生对车刀进行三维静态间隙分析后,学会分析其他地方的间隙(比如双向受力)。学生如能分析间隙测量方法、间隙标准、调整手段就更好了。

    此教学方法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