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6X3的螺纹的底孔是多大才好?

楼主(2009-05-18):
M36X3的螺纹的底孔是多大才好?

加工M36X3的螺纹是G76还是G82

华中的程序最好来一个看看。
谢谢!

网友:
在什么材料上加工啊

网友:
这个还要看你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
一般内螺纹的底孔是有简单方法计算的:底孔直径=螺纹标称值-螺距,即M36螺纹的标准底孔是36-3=33mm。

网友:
如果底孔没精度要求,底孔可以尽量加大。33.5左右

网友:
螺距有点大,还是用G76车好点

网友:
一般底孔是螺纹直径减去(螺距*1.1)铸件可相对要小些,CR类,不锈钢类的材料就得再加大些

网友:
不同材料略有区别

网友(2009-08-03):
标准底孔是36-3=33,但可根据材质调整大小

网友:
还要考虑那么多,学习了

网友:
根据材质调整大小,一般内螺纹的底孔是有简单方法计算的:底孔直径=螺纹标称值-螺距(螺距大于1时)

网友(2009-10-18):
本人很需要一本这方面的书籍,谁能推荐些  谢了

网友:
领教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咋楼主不关心呀!

网友:
底孔直径是螺纹名义尺寸减螺距就对了

网友:
准底孔是36-3=33,但根据材料要适当调整大小

网友(2009-11-20):
底孔直径32.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