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焊缝的焊角尺寸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09-05-18):
一条焊缝的焊角尺寸是如何确定的?

谢谢!

网友:
差焊接手册啊,时间长了就会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根据母材估算,不小于母材
严格数据应该进行计算

网友:
一般来说是根据强度计算来的,但是在GB150-1999或是HG六合一上都会讲到关于接管与壳体,垫板与壳体等焊接时角焊缝的相关高度或厚度规定!

网友:
根据使用的环境如容器,锅炉,普通件,结构件等
还有板厚,焊接形式,坡口形式等,最好看下书

网友(2009-06-23):
有一个JB 6734 锅炉角焊缝强度计算方法
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2009-08-19):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JB6734-93的标准附件
可以下载的

网友:
谢谢了,现在正需要

网友:
ha,ha终于找到此标准,大家共享

网友(2009-11-13):
感谢10楼贡献分享。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焊角尺寸大小,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考虑成本和工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网友(2010-01-02):
根据板厚和强度要求把

网友:
焊缝尺寸的确定都是根据图纸要求去做的,这是设计计算强度,然后确定焊缝大小及尺寸.

网友(2012-03-26):
谢谢啊,学习了!实际焊的时候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