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品怎么用钣金来设计?

楼主(2009-05-18):
请各位大侠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贴个图不可以吗,还要进行下载才能看得到。

网友:
变截面扫描?
或者实体建模后抽壳?
混合?
……

网友:
先考虑如何下料,如何折弯.根据钣金的制造工艺调用钣金设计模块就没问题.

网友(2009-06-18):
先了解工艺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