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jpar参数的用法---请教

楼主(2009-05-18):
最近在学可变剖关系式的用法,对这参数的使用不大了解。希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楼主:
sd4=trajpar*360*8

网友:
轨迹参数 trajpar:
在使用关系创建可变截面扫描时,可使用带 trajpar 参数的截面关系来使草绘可变。草绘所约束到的参照可改变截面形状。另外,以控制曲线或关系式(使用 trajpar)定义标注形式也能使草绘可变。草绘在轨迹点处再生,并相应更新其形状。
 引用如下介绍:使用relation结合trajpar参数来控制截面参数的变化。Trajpar是Pro/E的内参(轨迹参数),它是从0到1的一个变量(呈线性变化)代表扫出特征的长度百分比。在扫出的开始时,trajpar的值是0;结束时为1。使用举例:在草绘的Relation中加入关系式sd#= trajpar+n,此时尺寸sd#受到trajpar+n控制。在sweep开始时值为n,结束时值为n+1。截面的高度尺寸呈线性变化。若截面的高度尺寸受sd#=sin(trajpar*360)+n控制,则呈现sin曲线变化。

楼主:
有点概念,3Q